[已解决] 泡泡老师我的油门行程一直校正不过来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5-08-20):
   我用的pix飞控。好盈乐天40A电调。做油门行程调校调校完成都是一切正常。一断电,在一上电。油门行程就不对了,加一个油,就基本达到起飞的状态,保持一格不动,自动加速。10S就可以加到最大油门。

网友:
校准遥控器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电调和主控都进行一次恢复默认值,所有校准和设置重新做一次,关闭解锁自转。
再就是刷旧版本固件试试。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在直机模式

网友A:
电调和主控都进行一次恢复默认值,所有校准和设置重新做一次,关闭解锁自转。
再就是刷旧版本固件试试。做过尝试了。不行、没办法又买了一套极飞专业版

网友:
恢复默认值进行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主控都进行一次恢复默认值,所有校准和设置重新做一次,关闭解锁自转。
再就是刷旧版本固件试试。做 ...

扔过来,飞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