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楼主(2015-08-21):
Super N Mini 18A(2-6S) 是一款专门为穿越机打造的高响应高速电调,身材小巧为机器节约宝贵设备安装空间,电调采用进口MOS管(场效应管),规整贴片工艺,全新体验。支持OneShot125 超高速响应,支持飞控 SKYLINE32, NAZE32,Pixhawk和CC3D等主流飞控.

产品规格:
电压:6-16.8V(2-4S锂聚合物)
输出电流:16A
BEC:无
信号频率:20-500Hz
输出PWM频率:18KHz的
固件:BLHeli固件13.2
重量:2克(不含导线)
重量:13克(含导线)
尺寸:25*12*4.5毫米

电调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PDYqEj&id=521406902368
官方直营店址:shop112716984.taobao.com
官方千人玩家群:236284685

【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穿越机,飞控,电调,固件,PIX 作者:xuhan3344 6904 【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穿越机,飞控,电调,固件,PIX 作者:xuhan3344 2816
【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穿越机,飞控,电调,固件,PIX 作者:xuhan3344 1344 【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穿越机,飞控,电调,固件,PIX 作者:xuhan3344 4625 【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穿越机,飞控,电调,固件,PIX 作者:xuhan3344 7896

网友:
两字 真小

网友:
看模块好像还有专门的N沟MOS驱动器,这么小都能这么全面,布线的人略叼……

网友:
没用过,看着不错

网友A:
【Z-Copter 新品】Super N MiNi 18A 2-6S  电调 穿越机,飞控,电调,固件,PIX 作者:海阔天空 6089 120元单个比乐天40A60多。

网友B:
貌似是德国开源的那个电调方案,有什么改进么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nJ0WMbfDRVZ3HgGgjZ8bzC-U-9ysHSqrwGo8LrK9Sp82o_4tWI4hf8uyjm71jXM9gD8CU09qU5njTnGk186c1FU7gpYX_5xwm0G7t-z8E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德国开源的那个电调方案,有什么改进么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nJ0WMbfDRVZ3HgGgjZ8bzC-U ...

你说的这个是M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元单个比乐天40A60多。

这个看取舍了,重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比DJI还贵。

没办法 东西做一般的容易 也便宜,往极端去做 做微型话成本肯定也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那虚标的20A电调商品名称可还没改啊...
这次连mos型号都不敢照了?怕被查到数据吗?

您好 请您给个收货地址 我们可以免费送4合一 跟 6S电调测试 对于那个四合一 我们参数确实要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您给个收货地址 我们可以免费送4合一 跟 6S电调测试 对于那个四合一 我们参数确实要修改一下

我并不要电调...而且我现在要电调也没用...
但是改个商品名称而已。。。这么简单的事两分钟都不用吧...为什么三天了都没改...
虽说mos并不是决定电调实际最大电流的唯一因素...14.4a的mos在散热极好的情况下输入直流电流15a驱动电机也不是没可能...但20a也是有点不靠谱了吧...
算了我也不矫情了...希望你们在展会忙完之后改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