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请教:NAZA飞控是否每次换场地都要进行GPS校准、谢谢!

网友:
NAZA飞控换场地不用进行GPS校准  换地方就要校准指南针  ,GPS.IMU高级校准只要一次
校准只是校准罗盘

网友:
二楼正解,说明书有讲的,建议认真看下。另外,你的用户名看起来令人不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