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平民价格的微单

楼主(2015-08-21):
已经下单 配一个六轴  就差微单不知道选什么 各位指导下

网友:
一般的索尼配置 去数码论坛逛逛  找个性价比高的       只是个建议表示没玩单反

网友:
挂狗把,微单也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3个问题:
1.如果要挂微单的话SONY是第一选择,关于型号有两种选择,一是黑卡三代,二是NEX5系列,建 ...

gh4现在暂时资金有限   先期打算n5t  狗的镜头我不是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朋友有黑卡,建议你先拿来试试,会有惊喜

好的 谢谢

网友:
关于gopro的鱼眼可以在后期制作中用ae的插件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