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飞的最嗨的一次!

楼主(2015-08-21):
250机架 X1
MINI CC3D 刷 CF 1.8.1
1806 2300KV  20A MINI BL
1500 4S 40C
GF5040

网友A:
很不错的说,这个场景很熟悉,以前经常看到你的视频,你很早就开始用全手动飞行了,我还在适应全手动中,我这两天也用一个有毛病CC3D试着刷了一下NATE32固件熟悉一下,你觉得NATE32是比CC3D在全手动下飞得更顺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说,这个场景很熟悉,以前经常看到你的视频,你很早就开始用全手动飞行了,我还在适应全手动中,我 ...

都刷cleanflight手感是一样  主要是电调要支持oneshot125开启  就会比较顺滑了  高速飞极速掉头不会抖什么,  cc3d刷出来貌似只有四个通道  反正是手动飞能正常操作不用切换别的模式也挺简单实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为什么手机端还是看不到,和51一个吊样

网友:
手机无法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手机端还是看不到,和51一个吊样

手机直接用浏览器登陆貌似可以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刷cleanflight手感是一样  主要是电调要支持oneshot125开启  就会比较顺滑了  高速飞极速掉头不会抖什 ...

恩,谢谢解答,最终版15.02.02的OPEN固件也支持ONESHOT125,不过得是PPM模式才行,而据你所说NAZE32不用PPM模式就能打开这项功能,真希望CC3D也能,因为现在我也是用PWM模式,而听说NAZE32用PPM模式接收就可以使用多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解答,最终版15.02.02的OPEN固件也支持ONESHOT125,不过得是PPM模式才行,而据你所说NAZE32不用PP ...

我这个就是cc3d飞的  用的pwm  华科尔DV10   貌似cc3d最新固件不支持mini cc3d     刷CF挺好用的   比买个naze32便宜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