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OSD不更新

楼主(2015-08-21):
OSD今天调试好上机,结果发现,只要推油门,OSD就卡住了不再更新了。请教是否是干扰?如何避免?

网友:
osd刷的是泡泡老师2.2中文版么?是的话试试刷2.4或其他版本固件,那个中文版在我的飞机上也是一推油门就卡住。

网友A:
OSD恢复默认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恢复默认一次

刚才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没接osd的情况下。突然间APM灯灭,重启后灯能亮一两秒,然后就又灭了,无法启动。泡泡老师是否遇到过此类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没接osd的情况下。突然间APM灯灭,重启后灯能亮一两秒,然后就又灭了,无法启 ...

测量一下没有没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