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矢量电机的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15-08-21):
一直想做一个两轴玩玩,但是研究了很多两轴和三轴尾电机的结构之后都觉得不怎么合理,要么结构复杂,要么就是虚位太大。于是决定自己设计一个。
轴承座的型号是kp08 管夹的型号是sk8  买回家才发现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先将就着用吧。
底板是330四轴的中心板,机臂是脚架上的8mm玻纤管。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舵机的虚位问题了,现在暂时用这舵机顶住,家里也有很多金属舵机,都是原来固定翼上退役下来的,都是稍微有点虚位的,但是我最不能忍的就是有任何虚位!!!过两天买新的金属舵机换上!

不多说,看图吧。

现在板子上打眼装好轴承座。

然后在管子的另一端装上管夹,同时也是电机座,孔位和2212电机安装片的孔位一模一样。

装上电机,电机是上次在老晋哪儿捡的大白菜,50块4个还包邮。

两边都装上。

舵机的安装动了不少心思,最后才确定下来这方案的。

给舵机臂拧上球头。因为那一端用的3mm的球头,所以这边也必须用3mm的,我怕有点吃不消。球头和拉杆式从我平跑车上拆的。

最后上称。我擦咧,有点重。起飞重量的稍微控制控制了,不然要换2216电机了。

今天就先到这了,明天装电装。

网友A:
你确定这两个舵机在电机上桨后拉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两个舵机在电机上桨后拉得动吗?

受力部位在两个轴承那儿,舵机只是驱动旋转部分,完全hold住。

网友:
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
不轻啊 等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楼主的钻研,两轴矢量飞行器的设计难度比较大,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佩服。下来我说几点问题:两轴 ...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有一点,今天测试了一下,全油门的时候舵机摆动很好,没有像你说得那样的惯性。已经装好了所有的东西,明天试飞。很期待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楼主的钻研,两轴矢量飞行器的设计难度比较大,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佩服。下来我说几点问题:两轴 ...

听了你的一席话,顿时感觉茅塞顿开!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电机座太高了。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那管夹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于是连夜改进设计。就改成了下面这幅样子,重量还减轻了50克左右。很期待你的设计!

网友:
好帖子,学习。控制两轴俯仰平衡,还是实现鱼鹰。请教一下,是考虑电机重心轴对机身重心的影响,还是考虑机身重心对电机重心轴的影响。好像多轴和固定翼不一样。

网友(2017-08-02):
飞起来了吗

网友(2017-09-22):
我是来看2轴的。。。。

网友:
用啥飞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