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433/915数传 超低成本

楼主(2015-08-22):
为什么数传模块一个要那么贵 ,动不动就要六七十一块 (地面端 / AIR端) 很多朋友也都只有一套数传 , 在调试机器的时候未免要在一台机器上拆下来 , 再装到另一台机器上  。
这次教大家以极低的成本 ,打造我们自己的廉价数传AIR端 。

配件      3DR 433 100MW           38
             弹簧天线  2db                 2
             DC-DC降压模块              3       如果飞控上可以引出3.3V 则不需要此配件
             连接线                          若干

成本小计                                    43

调试工具    USB-TTL转接板
                  万用表

数传模块与USB-TTL的连接  准备调参 注意 数传模块最高电压不得超过3.3V   不要接VCC

1 . 插入数传地面段 读取地面段参数 截图 备用 拔下
2.  插入连接数传模块的usb-ttl模块 读取参数  默认波特率57600 调整参数和地面端一致 保存设置

3.  地面端插入电脑   AIR端插入其他供电设备 (比如手机充电器头)    在MP地面站选择加载本地设置
     以能读取到两端参数为好 方可进行下一步 注意两端的版本是否一致
如不一致 需要修改版本 请参考泡泡老师的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5-1-1.html

焊接好DC-DC连接线  弹簧天线
天线焊接在数传模块的ANT接口 注意不要短接到GND

通过旋转电位器 来调整DC-DC的输出电压  3.0V -3.3V 最佳
手头这个有点小问题   ....

连接3.3V GND RX TX

垫3M胶做绝缘 粘合 热缩管  大功告成  算连接线 仅重6G

连接测试信号最好时rssi为185    隔着一堵墙的时候为103

室外测试天晴了就测    理论上USB-TTL + 数传模块  就可以制作出地面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下面是装机图

网友(2022-03-31):
现在一个模块比一套数传还贵

网友(2018-12-26):
大佬有3dr数传的原理图吗

网友(2018-09-25):
可以传输多少米

网友(2017-10-28):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7-08-01):
引用 网友A:
433无线HC12十蓝牙HC05就非常爽了~~亲测可以用~设定好波特率57600~~~直接连飞控

你可以传输多少米

楼主(2015-08-22):
多谢浪总百忙之中顶贴

楼主:
你也做几个吧 好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做几个吧 好便宜

问题是现在没钱啊,媳妇不让买,除非能出点装备回血,还是想换个不限飞简单设置带返航的飞控,没有合适的就存钱搞个Mini PIX,需要轻的稳定的飞控

网友:
连夜发帖啊

网友B:
低成本蓝牙串口转数传 盒子制作

网友:
433模块在tb怎么搜索啊?

网友:
好帖,发链接出来

网友C:
38块的模块,邮费15。哭

网友:
如果5v输入的话,降压用ams1117-3.3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8块的模块,邮费15。哭

链接多少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多少啊?谢谢

某宝直接搜

网友D:
关键词是啥?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词是啥?没找到啊。

hm-trp

网友:
谁帮我看看,那个3.3v的芯片,五脚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E:
成本小计     43???
做一个数传就能用与电脑和APM连接?你这价格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小计     43???
做一个数传就能用与电脑和APM连接?你这价格怎么算的?

老师 我这个是air端的成本

网友:
突突弄个这个是不是还要买3dr的数穿?还有就是这个能不能加蓝牙今天看你上面有个加蓝牙模块的是什么数穿?

楼主:
蓝牙数传我做的地面端 是给手里用的 安卓手机 通过蓝牙转接 作为手机地面站使用     地面端的也可以做 3dr数传模块加一块usb_ttl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10):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蓝牙串口转数传 盒子制作

煎饼果子来一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成本小计     43???
做一个数传就能用与电脑和APM连接?你这价格怎么算的?

我买的成品。一对大约100块。平均一个50.。。想必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赚的。虽然就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蓝牙串口转数传 盒子制作

我想做个地面端的,请问都需要哪些芯片板子呢?我去淘来回去焊接。谢谢指点!

网友:
谢谢
早看到就自己做了

网友(2015-12-10):
这个是好东西啊

网友:
帮你顶上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请问要不要烧写什么程序之内的步骤

网友:
我直接用 无线串口,也能看状态,但看  console 就是乱的

网友(2016-01-16):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
有没有500mw模块推荐一个

网友:
我飞固定翼想远一点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A:
433无线HC12十蓝牙HC05就非常爽了~~亲测可以用~设定好波特率57600~~~直接连飞控

网友:
绝了!动手能力较差  哎

网友:
有时间也试一下!

网友(2016-08-01):
这个可是真牛B 原来一年前就走了啊 回头我也做一个 感谢

网友G(2016-10-21):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成品。一对大约100块。平均一个50.。。想必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赚的。虽然就几块钱。。。 ...

请问,你买的100元的数传,能支持多少米距离?用在固定翼上能行不,能不能飞丢?

网友:
距离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买的100元的数传,能支持多少米距离?用在固定翼上能行不,能不能飞丢? ...

没飞远过。200-300的没问题。

用过固定翼和多轴。但是真心感觉这样的数传太垃圾了。还是得弄个好得,如果你想飞远的话。

网友H:
楼主,这是发射端,接收端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是发射端,接收端怎么弄?

加cp210x转换器 俗称usb-ttl

网友(2016-12-22):
还不懂,多听多看少说话!

网友I:
这个是通用的3DR模块,要是有大功率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通用的3DR模块,要是有大功率的就好了

是的 找个大神画个PCB底板带功放的  就OK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找个大神画个PCB底板带功放的  就OK了 哈哈

网上那种500mw功率的也是这个模块加的功放吗?还是直接用的其他大功率模块,

网友(2017-08-01):
能飞多远叻??

网友(2022-04-19):
这个距离很近,可以看我做的1W数传,距离5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