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 加cc3d 飞控

楼主(2015-08-22):
60%油门起飞 加油门往后飞 帮忙看看

网友A:
相应通道反向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应通道反向一下就行了

100%油门又可以平飞 我怎么不明白

网友:
可能接线出来 检查一下

网友B:
先看下遥控通道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判断是否是由于振动导致飞控误判断,60%油门起飞,飞机挺重啊,油门行程校准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遥控通道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判断是否是由于振动导致飞控误判断,60%油门起飞,飞机挺重啊,油门行程 ...

微调了 可以了 电池是老晋的2S5200  3S暂时用在遥控器上

网友C:
2S  电压不够  正常  换3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  电压不够  正常  换3S就好了

充电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坏了

试啦 ? 真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