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2):
各位前辈,问一个很不好意思的问题,话说apm怎么解锁?是不是再搜不到卫星的情况不能解锁?

网友:
apm方向舵往右就可以解锁了,要是还是不行,去设置中改,点基本参数,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就是,关闭掉解锁自检,建议新手保留,一般陀螺仪不在水平等才会导致不能解锁,你先加速度重新学下试试还有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