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起飞后向左跑偏 怎么调??

楼主(2015-08-22):
起飞后向左跑偏 怎么调??起飞后向左跑偏 怎么调??起飞后向左跑偏 怎么调??

网友:
跑偏 原因
       1.飞控平衡没调好 , 重新调整
       2.遥控器及微调没校准  ,进行校准
       3.电机座可能松动或有偏移  ,进行检查调整
       4.螺旋桨装反导致升力不一,   检查
       5.电调行程不一  ,检查校准

楼主:
起飞后向左跑偏 怎么调??

起飞后向左跑偏 怎么调??
CC35 250机架
水平校准已经做了

网友:
刚才我也是这样 做微调

网友:
是整机向左还是方向向左?

网友:
先看下飞控安全是否完全平的,没问题的话,如果悬停时向左倾可以在水平校准前将机架左侧垫高一点,让机有一点向右倾斜的角度再做水平校准后试试,

网友:
重心不对,电机座和中心板不水平,飞控的水校准没做到位,遥控器副翼微调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