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飞宇 3D云台

楼主(2015-08-22):
前两天买了个 飞宇3D云台  新机子到手 看了下海不错  轴机也没装好   大概4天后都搞好了 通电试云台   通电大概2到4秒自己断一下电 然后恢复  再自己断电  没法用  联系了商家 我说质量不行要求退货 商家不愿意  说刷机就好  我刷了还是那样  他又说多刷几次就好   到现在刷了N边   厂家说只给修不给退
你飞宇也是个大厂   我买了新云台又不是二手货  再一个我又不是完了几个月 新机器已到手就各种问题 让我对这个品牌彻底失去信心   贴吧 论坛都看了下  飞宇云台问题真是不少  都是斗 不稳  斜之类的问题     还有一点 设计缺陷    人家的云台缓冲架都是下压结构  你个mini3D云台倒是好  下拉的  我就问问  要是缓冲硅胶脱开怎么办  云台带狗一起炸???  设计东西能不能用点脑子     我真是后悔买飞宇的云台  不给退 我就当吃亏 几百块的事  我从买一个大疆可以了吧
    品牌  售后  服务    等于 生存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A:
你买的是不是新版的,我买的新版的6减震球的没有偏头硬件故障,电机也有力,关键是免调很方便。刷机不行就返厂吧。至于减震设计下压式的微单云台用的多,XA Stella云台也是,其他大部分Gopro云台下压式的很少,大疆云台也不是下压式的,实在不喜欢可以自己改下压式的。怕掉用扎带穿过减震球绑一下就行了。不过不是炸鸡一般也掉不了。至于产品出现问题只能说运气,再好的牌子中奖了也没办法,好牌子只是降低质量问题的几率。大疆的云台要大疆的飞控,很纠结的地方。大疆的飞控我们这又限飞,所以只能选其他飞控,云台也只能用其他的。我的云台拆开看过,我感觉这个价钱还是值,重量控制很好。不给退返厂修吧,一般都会给你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不是新版的,我买的新版的6减震球的没有偏头硬件故障,电机也有力,关键是免调很方便。刷机不行就 ...

我买的就是新款  才几天就返厂  这样的产品  我接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新款  才几天就返厂  这样的产品  我接受不了

这个不是大事,换个能用的好的就行,云台还是不错的,我的电脑当初7000买的,VGA输出后面发现不能用,还不是免费换了主板,关键看商家的解决态度,一般超过时限是不会退的,除非个别商家承诺了无条件包退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大事,换个能用的好的就行,云台还是不错的,我的电脑当初7000买的,VGA输出后面发现不能用,还 ...

问题是 厂家 商家 不给退 更不给换 只修   要是你 刚买的新的  还没用就要修 你是什么感觉  再一个你说运气不好 买个产品都要靠运气 六合彩吗   我也是醉了

网友:
一直想入,现在还是再观望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