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穿越的问题

楼主(2015-08-22):
1.我的机子没有悬停油门,高一点就上升,小一点就下降,即使室内无风的情况下也必须时刻调节油门才能做到悬停,这种情况通过调节油门曲线可以得到改善吗?cc3d和遥控器都有油门曲线,两者有什么区别吗?一般使用哪一个呢?
2.方向axislock和rate有什么区别。推力CruiseControl和手动有什么区别?新手应该选择哪一种?

网友:
没有绝对的悬停,就算加上带气压计的飞控也是要通过飞控不断的修正才能悬停,别太纠结这个问题吧。穿越机本来就是用来穿越的悬停根本就作用不大

网友:
1、此属正常现象,练的就是手法,当然初期你可以改一下油门曲线以适应这种操作方式,控里和地面站里的功用差不多,不过地面站里TPS好象能按飞行姿态的不同设定不同油门,效果我是未得而知,只用控的调到适合的手感既可;
2、axislock属于锁尾模式,与直机类似,而RATE属纯手动模式,CruiseControl属巡航模式动力,会根据飞机不同姿态自动微控油门输出,所以初级手模滚和俯仰选ATT,方向选AXISLOCK,油门选CruiseControl,选用全自稳飞,熟练后用半自稳翻滚时就能体现出CruiseControl的好处,因为飞机反向时油门会变小点输出而降低操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