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q模拟器怎么用

楼主(2015-08-22):
devo7的控 qwq想飞freerider或者凤凰什么的都可以 要买什么东西链接电脑 怎么耍qwq

网友:
需要加密狗配合凤凰模拟软件使用,至于加密狗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它?这是度娘的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加密狗是指航模有模拟器,而厂商为了把遥控器也同时卖出,软件都加密了,只有用他们的专用控,加密狗就是一个解码器,使我们平时用的控也可以在模拟器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