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压模块

楼主(2015-08-22):
请问图传的DC-DC降压模块跟UBEC飞控供电的稳压模块有什么区别,DC能不能给飞控供电,或者UBEC稳压模块能不能直接给图传供电呢

网友:
一般图传是7-27V宽供电,不过具体还是要看自己买的图传说明。不管是DC降压模块还是UBEC,其实功能基本一样都是降压稳压。只不过大部分降压模块滤波做的不够好电流输出不高或者不稳定,专门的UBEC电路设计各方面好一些,是一种和无刷电调分离的外置式开关电源稳压装置,它可以从较高的输入电压中(5.5V—23V)中获得适合接收机和其他设备工作的直流电压,并持续稳定地提供高达3A的输出电流,可以轻松为接收机、陀螺仪、4只以上的舵机供电,因此极适合遥控模型直升机和使用高电压和多个舵机的大型固定翼飞机使用。使用上只要电压对的都可以用。但安全考虑,如果带的设备多或者供电要求高还是买单独的UBEC好。飞控供电都是5-6V,而图传大部分最低也要7V,所以供电的时候一定要按需准备。

网友:
没区别'能不能要看电压。

网友:
本质上没区别,输出电压控制好就ok了。但是价钱就飯了几番,沾上航模就是贵!

网友A:
没区别,看输出电压合适就行。
不过给飞控供电建议to-252封装的lm7805。纹波小,供电稳定。

网友:
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稳定性不一样、也就是降压后波形不一样、不过DC转DC的可以给飞控什么的供电、只要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看输出电压合适就行。
不过给飞控供电建议to-252封装的lm7805。纹波小,供电稳定。

用那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