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GPS使用

楼主(2015-08-22):
首先向回答我的问题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我还有些问题不明白,再次请教各位,我是第一次用NAZA飞控。有许多问题不太清楚,我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进行GPS校准,但不清楚是不是每次都要板7次三段开关。还是只进行水平和垂直旋转飞行器。我是两项都在做,不知对不对?谢谢!

网友:
你做的没错,校准需要将飞行模式三段开关来回拨动6到10次,黄灯常亮,开始水平旋转,变成绿灯常亮后垂直旋转,直到绿灯熄灭,对你有帮助,请选为最佳答案,谢谢

网友:
楼主这样做是对的
详见GPS指南针校准

何时校准?

1. NAZA初次安装时校准。
2. 多旋翼飞行器的机械安装变化时:
a)GPS指南针位置变更;
b)电子设备如主控、舵机、电池等添加、移除、移位;
c)多旋翼飞行器的机械结构变更。
3. 多旋翼飞行器飞行发生漂移(不能直线飞行)。
4. 飞行器调头时LED指示灯显示姿态错误。(偶尔发生属正常)

校准步骤
第1步:        进入校准模式:快速来回切换控制模式开关(位置-1与位置-3之间)6到10次,此时LED指示灯黄灯 常亮;
第2步:        水平校正:沿水平方向旋转飞行器,直至绿灯 常亮,然后进入下一步;
第3步:        垂直校正:绿灯 常亮后,机头朝下竖起飞行器,沿垂直轴转动飞机,直至绿灯 熄灭,即完成校准;
第4步:        校准完成后,LED指示灯会显示校准是否成功。
  • 校准成功,校准模式将自动退出,LED正常闪灯;
  • 红灯持续闪烁,校准失败。此时再切换1次控制模式取消当前校准状态,再从第1步开始重新校准。

网友:
楼上+1,每次罗盘校准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地磁环境。所以说,到了不同的地方或者同一个地方时间长了,校准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