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电压数字显示一直没变

楼主(2015-08-23):
我用的是4s电池  用的非凡mini OSD 在显示器上电池电压数字一直不变。根本看不出用了多少电。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多拿几个电池试试,我记得非凡的OSD电压测试可以直接节电池不通过飞控,接线没问题试试刷固件和OSD参数设置看看,还是不行可能检测电压的元件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拿几个电池试试,我记得非凡的OSD电压测试可以直接节电池不通过飞控,接线没问题试试刷固件和OSD参数设置 ...

店家要我用另一根线直接焊接在电源线上。说我图传输出是5v所以电压测试不准!

网友B:
我的是穷人OSD通过校准后就很准确了
在通讯信息里
配置ADC 高级
在这里就可以校准电压
校准后、表测量的和传输回来的对比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4
这里有泡泡的视频教程、OSD的电压校准的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84&extra=
这里的是非凡OSD的使用教程、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穷人OSD通过校准后就很准确了

在通讯信息里

你太专业了吧.?????? 强大.. 非常感谢您.. 我看看.!!!

网友(点评):
大家一起学习、我也是学习前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