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模式下左右移动时高度降低

楼主(2015-08-23):
飞控APM2.6,固件版本:3.2.1.无人机在4、5米低空定高飞行,左右移动时,高度降低得非常明显,当悬停后又恢复高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定高主要靠气压计,使用时需要用黑色海绵盖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多轴在一定范围内漂移是正常的。
2.定点主要看GPS,搜的星越多,定点越稳,也不容易掉高。
3.楼主定高掉高严重,试试换种黑色海绵或者换个固件

网友B:
动作大不大  动作太大掉搞是正常的

网友:
动作大掉高正常,要手动控制油门保持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高主要靠气压计,使用时需要用黑色海绵盖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多轴在一定范围内漂移是正常的。
2.定 ...

飞控盒子我没拆开,但是雷迅的飞控按理黑色海绵应该是做好的,而且做工应该是不错的。我用他们家两块飞控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说明飞控硬件原因的可能性也很小。看大家有没碰到同样的问题,期待更多的网友来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大不大  动作太大掉搞是正常的

如果将APM左右移动时机身的倾斜角度调小一些,这种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C:
APM建议用3.15固件吧相对稳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将APM左右移动时机身的倾斜角度调小一些,这种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会的,在一定的pid值下,姿态的改变必然是电机输出改变的结果,动作太大就会导致掉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盒子我没拆开,但是雷迅的飞控按理黑色海绵应该是做好的,而且做工应该是不错的。我用他们家两块飞控 ...

建议楼主换个固件,同时也换个空旷的场地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换个固件,同时也换个空旷的场地试飞。

谢谢,不过我已经是在很空旷的场地试飞了。另外,有那个版本的固件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建议用3.15固件吧相对稳定些

好的,下次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