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锁,重新校准遥控器时,打杆,地面站上没信号输出

楼主(2015-08-23):
无法解锁,重新校准遥控器时,打杆,地面站上所有通道都没信号输出,无法校准,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关闭遥控器后,接收机也显示红灯。。。并且换了个PPM编码器后,也还是不行呢,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哈,急·············非常感谢。。。(我的是PIX飞控)

网友A:
建议重新刷固件或者更换不同版本的地面站。本人出现过链接自动断线的情况,换个地面站就ok的。如果还是问题,继续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刷固件或者更换不同版本的地面站。本人出现过链接自动断线的情况,换个地面站就ok的。如果还是问题 ...

恩恩,非常感谢。。。我重刷了固件,可是弄到遥控器校准的时候还是不行,很郁闷,会不会飞控有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非常感谢。。。我重刷了固件,可是弄到遥控器校准的时候还是不行,很郁闷,会不会飞控有问题了呢? ...

再次联系您换个地面站,或者借其他人的遥控试试,排除遥控和地面站的问题。

网友:
接收机单独接舵机测试看有没有信号输出,没有对频看看,先确保接收机能正常使用,其次测试PPM编码器,都没有问题再刷固件,还是不行就可能飞控信号输入或者电调输出有问题了,只能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