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多协议高频头

楼主(2015-08-23):
前段时间做了个多协议高频头,地面拉距测试了DSM2协议的地平线一体接收板,自制frsky兼容微型接收,A7105的flysky协议小四轴,hisky协议的六通小电直FBL100四种,地面距离500米。一共使用了cc2500,cyrf6936,A7105和nfr24L01四种射频模块,兼容flysky、frsky、DSM2、DEVO、hisky等13种协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9508

99506

99505

99504

99514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这个是好东西了

同问,天线汇总的是模块叫什么。

网友(2015-08-23):
能折腾定一个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制作过程吗

楼主:
这个要有基础才行哦!加Q聊,346456317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个上去了会不会被别的控干扰啊?“?

楼主:
咋会呢!选中协议只有对应的发射模块才会工作。数据线采用广播方式,用cs信号控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如果这个被别的控干扰那所有的控都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0-03):
还是cc2500靠谱

网友(2017-10-24):
先收藏,等段时间再折腾

网友(2019-01-14):
有详细一点的教程么

网友:
楼主 最后 四个模块 天线汇总 到一起的那个是什么模块

网友A(2019-02-19):
厉害啊, 这个是好东西了

网友(2019-06-13):
有资料吗分享一个呗

网友(2019-07-25):
每一种单独怎么弄?混到一起体积还大

网友:
我选择买成品,懒懒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