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导致平衡充无法充电/报错,如何修复电池教程

楼主(2015-08-23):
新手偶尔在使用动力电池的时候,偶尔忘记给电池接bb响导致动力电池电压过低,平衡充报错不能充电情况
其实电池只要不漏液、不鼓包,按我视频的方法修复后可以继续使用的!
下面是我录制的视频:

网友A:
用这么大电流(1A)给单个过放电池充电合适吗?
如果电池过放严重,建议电流还是小点.
特别是电池电压小于2.5V的话,千万注意.

网友:
那天 有个电池 充不起 用同类方法 冲起了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电流(1A)给单个过放电池充电合适吗?
如果电池过放严重,建议电流还是小点.
特别是电池电压小于2.5V ...

嗯嗯,根据自己电池实际情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2-31):
谢谢楼主的分享,对我这新人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电流(1A)给单个过放电池充电合适吗?
如果电池过放严重,建议电流还是小点.
特别是电池电压小于2.5V ...

正常电池,20c的3s 4000mah的电池,我都用4A电流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池,20c的3s 4000mah的电池,我都用4A电流冲。。。。

那你电流太小了!
如果有那么大电池且充电器支持的话,我会用8A以上电流充电.
如果电池支持,我会用20A电流充电.

而我们上面讨论的是过放电池充电.

网友(2016-02-02):
引用 网友A:
那你电流太小了!
如果有那么大电池且充电器支持的话,我会用8A以上电流充电.
如果电池支持,我会用20A电流 ...

哦。

我用的B6,最大也就支持5A吧。所以保险期间,用的是4A。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

其次,教程说的很详细,万一以后过放,还有救。感谢分享。

网友:
我直接用电源充

网友(2016-10-24):
昨天过放,3S9.9V,希望能救回来啊

网友(2017-04-04):
嗯,不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