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电流不准

楼主(2015-08-23):
山寨B6长时间没用然后充电刚开始设的5A充电可是充电时显示充电电流7.多!然后设置充电电流为1A可是充电时显示5点多的电流!怎么办?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B6充电器不适合大电流充电、还有平衡也比较慢、也不是很准
建议换A6或者A9、要不就更高级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器不适合大电流充电、还有平衡也比较慢、也不是很准
建议换A6或者A9、要不就更高级的充电器

我知道!可是也要校准了呀!

网友(点评):
B6我也有、不过我都是小电流充电、现在早就换A9、最大支持8A电流、平衡性也比较好、因为A9的算法和B6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