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做了openlrs Tx Rx 连接 凤凰433

楼主(2015-08-23):
喜欢完全开源的原版433,主要原因如下:
1) 国外开源openlrs在不断升级,国内那些做433从中间截取了一个版本开做。 等过了2年,别人加了若干功能和修正。而国内这些人是很难把这些功能和修正加入的。(软件merge的难度非一般人能想象)

2) 国内的人改了之后,给你提供了几个傻瓜接口,只能参照说明书弄,对于热衷航模 Diy的模友, 这类产品完全不能深入玩,600多元,买个不能研讨的东西来有什么意思? 而开源社区加入强大功能也与你无缘

3)开源的433始终有人维护,用开源openlrs433来改动做产品厂家某天可能不继续做了,这样到时候,你那不开源的接收机,发射机坏了,找谁去呀? 又不能刷开源433的软件

所以一直没有下手,最近看见凤凰433,因为比较便宜,就买个回来实验,结果还是比较满意(我diy的发射机能使用凤凰433的接收机,而我diy的接收机能使用凤凰433的发射机),对于买家和模友,有下面几点建议
对于卖家:  把硬件做好(主要功率的增强,外观的小巧,接口的使用方便<比如能替换jr,futaba高频头>)就可以,不要随意改动软硬件,因为你能保证你能长期对用户负责吗? ( 切不说向我这样的 diy玩家)

对模友:  diy 只是兴趣好玩,但真正的飞的时候,还是用买的方便(比如: diy接收机,成本30 + 几个小时精力, 当然不如 50多直接买了,而且diy的外观,体积和质量都不如买的)
而且大功率发射机这种东西,也很难diy的。

下面简介下我diy的过程
接接受如下图
发射机如下图
都是用Si4432 芯片,只处理ppm,没有舵机输出
连接如下
SDN to ground
NSEL to PD4 (D4)
NIRQ to PD2 (D2)
SDO to PB4 (D12)
SDI to PB3 (D11)
SCK to PB5 (D13)

PPM  接收机接D9,发射机接D8
RSSI on PD3 (D3)

Red Led -> D6
Green Led -> D5

Red Led -> D6
Green Led -> D5

另外发射机的蜂鸣器接A5,   binder是A4
(如果你用的是 rfm23bps,  多接2个  GPIO_0 -> TXON,  GPIO_1 ->RXON )

有兴趣直接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114859

板子做好后,直接用openLRSng提供开源软件刷固件
接收 和 发射分别选择如下图 (类型是5)

下面是测试 diy的接收机,连接凤凰433发射机

我用飞行模拟器加密狗,验证收到ppm

测试是通过的,失控设置也能工作。

而后测试 diy的发射机,能连接凤凰433接收机

真的感谢开源openlrs开发者们,把不同板子的兼容性做得这么好。
也感谢凤凰433的作者,开发了便宜,兼容openlrs硬件.

楼主:
凤凰433 卖家的技术支持是很细心的。 这几天试用一直给他讨论,有些技术收获,如下:
1) 远航 433的 频段数设置最好不要超过 6
2) 如果直接用原生openlrs chrome插件刷机,发射机用board 2 ,  接收机用 board 3
3)   凤凰433 修正了原生openlrs 接收机软件关于失控保护设置bugs, 如果你用原生openlrs chrome插件刷了接收机,就用软件设置失控保护,并且设置为不可更改。
4) rssi 是模拟输出(最大4.2)   rssi显示值应该是  “输出值/4.2 * 100%”,当然像apm这样只支持模拟 3.3v/ 5v, 也没有大问题,因为 rssi 要接近 0 才失控。

网友A:
就是把控的PPM信号直接用433发射?
然后接收端再把PPM信号传到接收机解码后控制舵机(或者飞控直接处理PPM信号)?

这样对接收机有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控的PPM信号直接用433发射?
然后接收端再把PPM信号传到接收机解码后控制舵机(或者飞控直接处理PPM信 ...

433包括两部分:发射机和接收机。
一般遥控器2.4g接收机不能用的。

网友B:
楼主你433发射天线用的哪种啊?规格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433发射天线用的哪种啊?规格型号是啥?

凤凰433 原配的 rh711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凤凰433 原配的 rh711天线

711还是771啊?多少厘米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1还是771啊?多少厘米长啊

rh771    大概35cm, 半波长,
凤凰433接收机的导线长17cm 1/4波长

网友:
谢谢,我买短了吧,发射才21cm。

网友C:
好贴收藏,另外请教一下接收机天线这么短,在机内要怎么摆放?是横放好还是竖放好,必须完全拉直放么?另外如果加长到34CM或者做双接收线是否更方便摆放和加强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收藏,另外请教一下接收机天线这么短,在机内要怎么摆放?是横放好还是竖放好,必须完全拉直放么?另外 ...

天线拉长竖立放(用竹签支撑), 其他问题你要问凤凰433作者

网友D(2015-09-26):
凤凰的发射 接收都用的什么模块 ,你做的发射接收可以多远

楼主(2016-02-15):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发射 接收都用的什么模块 ,你做的发射接收可以多远

凤凰 si4432, 不过它自己了功放。

我用si4432做的没有功放, 100多米

网友: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E(2016-07-02):
引用 楼主:
凤凰433 卖家的技术支持是很细心的。 这几天试用一直给他讨论,有些技术收获,如下:
1) 远航 433的 频段 ...

兄弟 我想问一下 自己DIY 的接收机和凤凰433发射对频 是不需要刷凤凰433发射  我没刷凤凰433发射机 对不上频  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 我想问一下 自己DIY 的接收机和凤凰433发射对频 是不需要刷凤凰433发射  我没刷凤凰433发射机 对不 ...

不用改凤凰发射, 确认你刷的 openlrs 3.8.5 相近的版本
http://www.moz8.com/thread-68185-1-1.html

网友(2016-08-14):
請問樓主自己DIY 的接收机只輸出6動ppm訊號? 可橘子TX對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