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433数传干扰图像

楼主(2015-08-24):
我碰到的问题是433数传在不接近图像屏幕只有字符时显示正常,一旦接进图像信号屏幕马上就会抖动斜条闪黑,数传离其他设备远了干扰就少些手握住433天线干扰就没了,设备是 APM2.8 图传5.8(换过两种) MINIOSD(换过两种) 数传433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嘛

网友A:
OSD和433距离远点
OSD的视频线,用屏蔽线。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  我试试

网友:
嗯嗯原来如此,收藏备用,另外请教一下视频线用屏蔽线,选什么的比较好

网友:
我的也这种情况,使用的屏蔽线也一样,433和osd接收机距离无法再远了。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10-26):
引用 网友A:
OSD和433距离远点
OSD的视频线,用屏蔽线。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915的数传,pixhawk,求推荐一个的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