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四轴飞行器需要哪些工具及材料

楼主(2015-08-24):
最近我潜水学习许久,但是依旧有许多不懂得地方,还望大家指点一下。

不带航拍
先说说我目前的配置:猛禽360机架,天地飞6通道,t-motor套装(电机+电调+螺旋桨),APM飞控+减震床,GPS支架,5200mah的电池,B6充电器,BB响。

大家先看看,不带航拍,这套配置是否合理,以及有什么缺漏的硬件吗?如果不用apm飞控,那么有什么便宜,功能差不多的飞控?
然后,是组装所需的材料:电络铁,焊锡丝,万用表,尖嘴钳,镊子,一套螺丝刀,一套内六角螺丝刀,普通扎带,电源扎带,魔术贴,3m胶布,螺丝胶水,热缩管,硅胶线(红、黑),T型插口(淘宝上还有好多种未知不懂得接口,也望楼主介绍下用处)。
大家看看,是否齐全了。然后我有些材料不知道他用来做什么,网上教程里也没有解释……只是提到一下。不懂的是:内六角螺丝刀是不是用于安装机架?魔术贴又是有什么用?热缩管、硅胶线、T型插口,这些是干什么用的?焊锡丝需要多少克?

目前就这些疑问(^o^)

网友A:
还缺点小东西,电调、分电板什么的,朋友看一下这个帖子,飞控、机架,电机和你不一样,别的都可以参考。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69
你也也可以联系一下此帖的楼主,相信一定可以成功装机。

网友B:
组装一架多轴用到的工具有
电络铁        35W内热式的马蹄形烙铁头和尖头,
焊锡丝 ,   纯度用63%的什么牌子不重要
万用表,    这个可用可不用、
尖嘴钳,    尖嘴钳也比较少用
镊子,        镊子稍微用一下、小空间穿线的时候、用弯头的镊子
一套螺丝刀, 主要的还是1.5、2.0、2.5、3.0的内六角
一套内六角螺丝刀, 上面说了
普通扎带, 扎带用4*150的足够了
电源扎带, 电源扎带没听说过
魔术贴, 魔术贴可用可不用因为电池直接用魔术带绑紧了
3m胶布,用20*1.8的(宽20mm厚度1.8mm)也就是汽车用的3M胶
螺丝胶水,螺丝胶水还是不要用、因为都是自锁螺母、还有就是小的螺丝上螺丝胶容易断
热缩管,  热缩管的用2、3、4、5、6、8、10、14、等穿管的线全部用热缩管保护还有电池主线路
硅胶线(红、黑),主线路用12号或者10号、支线用14号
T型插口、T插还是别用算了、直接上XT60、如果需要还可以上防火插头
还有就是松香焊接的时候用的、
水平气泡也得用、、调试电机座飞控水平的时候用
刀片或者
剥线钳、 剥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点小东西,电调、分电板什么的,朋友看一下这个帖子,飞控、机架,电机和你不一样,别的都可以参考。
h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一架多轴用到的工具有
电络铁        35W内热式的马蹄形烙铁头和尖头,
焊锡丝 ,   纯度用63%的什么 ...

哦哦,知道了,多谢!总算知道应该怎么买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一架多轴用到的工具有
电络铁        35W内热式的马蹄形烙铁头和尖头,
焊锡丝 ,   纯度用63%的什么 ...

那么热缩大概需要几根?xt60大约需要几个?

之前,回复那么多次是因为,网卡了一下,所以……,十分抱歉……

网友(点评):
你可以每种买一些也就是几米、XT60一个就够

网友(点评):
你可以每种买一些也就是几米、XT60一个就够

网友:
常见规格的热缩套管、扎带、M3*5/6的螺丝(如果需要还要M2.5的)、18AWG,20AWG,16AWG、14AWG超软硅胶线若干,这些要备足。。。

这些东西看着小,需要的时候缺一个你都没法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