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班路上拣到一个包裹,GT250开箱+装机帖子

楼主(2015-08-24):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
包装还不错的哦
换个角度再来一个,磨砂面的飞机盒表示很高大上
开箱啦~!
装配说明0 0(PS:直接扔)
终于看到你了- -
取出一共三大包(包装还是挺负责的至少没有扔一堆封)
刀子找不到了,直接拿浆上
零件分开晒一个
零件包嗯嗯又是三小包
机身板子集成了电路还不错
厚度1.5毫米还不错3个板子厚度就4.5了
机臂厚度3m强度基本够了
螺丝钉和减震AV球
螺丝钉来个特写

嗯嗯我把五金件分哈类了~!

网友(2015-12-05):
帮我也捡一个吧

网友:
这个40一个的电机感觉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啥时候我也捡一个啊!!!

网友:
螺丝都摆成这样齐   下功夫了

网友:
感觉是你买的

楼主(2015-08-24):
其他配件在路上稍后本贴继续更,绝对不太监

网友:
坐等后续更新

网友:
想买碳纤维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期待更新,公布配置,加油!

网友:
下班帮我也捡一个吧

楼主:
初装完成,整个机架还是比较带感的
完成,除了侧板和起落架比较纠结其他都很顺利
然后上秤
152g略重了(最近猪肉13块钱一斤
存货XT60,先比划了一下怎么焊,然后去找了一段4平方的铜线
垫在缝隙里,钳工也不错把0 0
焊好齐活,超结实
侧面来一张
我是用的银燕12A电调,刮鳞去骨,垫上4mm的泡沫棉双面胶焊好电源线
贴上铝合金散热贴片
起两个作用散热+压紧,上电测试,千万确保那个小散热片没有短路啊~!!
(慎重,不然这步骤就可以看烟花了)
没问题了以后(上层板压上)
信号线穿洞
动力部分整装基本完成
头部
菊花

网友:
这个机机楼主已经在飞了吗   感觉如何啊

网友:
呢架機真是好靚

网友:
XT60口最好别这样焊,炸鸡碰到尾部很容易碰断接头。
建议用硅胶线引出

网友:
机架很靓  我觉得黄色更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0-05):
华而不实。不是实战穿越机的装法

网友:
原来你那可以捡这个货,到时教我装机哈

网友:
这个包裹捡得好

网友(2015-11-28):
真是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