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两架不同类型的飞机

楼主(2015-08-24):
我在天七遥控器上设置两架不同类型的飞机,一架四轴,一架固定翼,它们会不会互相影响?谢谢!

网友:
不会互相影响的,切记飞行之前检查飞机和你设定的模式是否相同,四轴对四轴;固定翼对固定翼;否则会因为通道不对而炸鸡!!

网友:
有机型保存,关机状态下按住菜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