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电池请教

楼主(2015-08-25):
          最近组了个四轴玩,650碳架,恒力4230电机,铂金30A,不带电池重量大概是1.5KG,现有一个3200MA 6S电池,但只能飞个5-6分钟,请教这个电机能上4S么?上多大的能让我玩个20分钟左右的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3200少了,起码5000啦

那请问,4S够吗?

网友B:
电机kv多少啦    400左右的话  6S    5200             600左右的话     4S  8000  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kv多少啦    400左右的话  6S    5200             600左右的话     4S  8000  可以啦

不好意思没说清,400KV的必须6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400KV的必须6S吗?

你用多大桨

楼主:
目前是用12的,是不是要用15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12的,是不是要用15的呢

正常来说  低KV  +  大桨   +  6S  效率会高一点  特意查了一下 你的效率表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但是通常来说都是正常的 估计你这个也不会例外 你可以试试 14寸  或者  15寸     +  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