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5-08-25):
各位大侠,我电池连在四轴上,忘记拔了,结果,结果有一块电芯鼓包了,插上bb器,能正确识别是3s电池,但是第三块电芯电压只有不到1v,还能救活嘛,请问怎么才能救活?是单独给那块电芯充电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单独冲那块,需要用什么充电器冲?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这么长时间只有1付电,再用的话有风险,甚至控电也不建议用~,拆了组个2s加个升压模块当控电吧,看大神是否有方法修复~

网友:
没办法救了,拆了吧

网友:
不鼓包的话还可以用b6 锂电池充电模式救一下,鼓包就算了吧,救了估计也白救

网友:
没用了 电池这东西就是用来消耗的

网友A:
不要考虑救活了,就算有办法救活,那你还敢放心用吗,飞在天上的东西,可马虎不得,一块3s不值多少钱,要是因此出了点事,那就得不偿失了,参考一楼办法,要是愿意尝试就拆开改2s电,如果觉得没必要就处理了吧,记得电池是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处理前先放在盐水里泡几个小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救活了,就算有办法救活,那你还敢放心用吗,飞在天上的东西,可马虎不得,一块3s不值多少钱,要是 ...

已拆,改为2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