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教你遥控器改手

楼主(2015-08-25):
           接触模型已多年了,也经常给本地模友改过手,各种品牌的都改过感觉没什么难度,就是把油门通道的回位机构但不少新手对遥控改手不了解,怕弄坏遥控,正好下午给朋友改个天七,日本手改美国手,顺便写个教程,给各位模友参考,改别的品牌也是一样的,只是拆装有些差别,需要的工具:
1  十字螺丝刀
2  1.5mm内六角螺丝刀
3  螺丝盘(用于收集螺丝,避免搞丢)
4  小镊子或尖嘴钳(用于挂拉簧)
  下面上图
改手结束,欢迎围观

楼主(2017-01-19):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加您微信请教您嘛

1366633399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一种,有图吗

请问可以加您微信请教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一种,有图吗

有的,您会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e7遥控器,接收机上5通是空的,可以改成正常的那样有5通道的嘛

是哪一种,有图吗

网友A:
您好,我的e7遥控器,接收机上5通是空的,可以改成正常的那样有5通道的嘛

楼主(2016-09-09):
引用 网友B:
把摇杆位置互换,然后对应通道换线可以吗

要是可以的,摇杆组互换后,线可能不够长了,要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种就只能改线了,比较麻烦了

把摇杆位置互换,然后对应通道换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用的是mc6b,拆开看过,回中装置有个地方是用胶粘上去的,不好拆

那种就只能改线了,比较麻烦了

网友(2015-08-25):
不错我的也是天七,借鉴一下。

网友:
好帖子,通用性强

网友C:
哎遥控器里面的不一样。连接线焊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遥控器里面的不一样。连接线焊上面的

那样也一样换手,只是不能拆下整个摇杆组,我自己换就不拆下来,只需把回位机构换到另一边就行,注意别把线扯断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也一样换手,只是不能拆下整个摇杆组,我自己换就不拆下来,只需把回位机构换到另一边就行,注意别把 ...

不过线比较短。没法弄

网友(2015-10-03):
不用调换摇杆位置,只要把那个回中的东西换到另一边!

楼主:
帖子讲的就是拆装回中装置,不是换摇杆,两边不用互换

网友:
努力灌水,还看不到图。

网友:
zd中毒太深学 习了

网友:
改手结束,欢迎围观

网友D: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为什么我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为什么我看不了

多灌水,等级太低的原因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收藏了再说,顶一下楼主

网友:
好吧,顶顶更健康

网友D: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级别还不够,多灌水升级就好了

网友E:
不能看么?新手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看么?新手的缘故??

级别还不够,多灌水升级很快,就好了

网友:
嗯不错我的天8买回来就拆了

网友(2015-11-11):
顶!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看来还是我的x9d plus改手容易

网友:
手笨,拆东西经常断线,不敢动,帮楼主顶了!

网友(2016-01-09):
刚入手天七,正在琢磨怎么用

网友B(2016-09-09):
新手用的是mc6b,拆开看过,回中装置有个地方是用胶粘上去的,不好拆

网友(2017-02-11):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改我一般逗不用取完,直接钳子洗拔就可以取下花弹簧的部件,屡试不爽

网友(2018-05-06):
见到技术贴 就得顶

网友(2021-06-01):
新手的缘故顶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