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ution EVO 9450桨 续航及震动 测试 [BY老晋]

楼主(2015-08-25):
收到Evolution EVO 9450桨有段时间了,首先感谢厂家和狼哥,给老晋免费测试的机会。

手头有EVO9450和DJI9450,螺距一样,测试的效果就有参考性。

先说一下测试的配置:
飞控:极翼P2
电调:3个蜻蜓20A,1个铂金30A(有个蜻蜓20A坏了,模型展的时候去换了,就懒得换)
电机:DJI E300
机壳:TUTU小胖子
电池:3S2200

ECO桨的外观就不发了,模友之吧的都应该知道,看一下材质的透光度吧:

再看一下重量:2对一起称重,EVO比DJI的重了7克,因为材质和桨毂不同。

桨毂对比

下面是续航测试,注:台风刚过,风还是比较大,瞬时估计有4级左右,BB响设置3.7V报警,落地后充电,看电源消耗情况。

落地后,2块电池充电数据:DJI的比EVO的多了70mA,排除电池个体差异,基本可忽略对续航的影响。

个人认为续航和效率 EVO和DJI的不分伯仲

视频来了,先发EVO9450的续航测试:

再来DJI9450的续航测试:

再看震动情况,大脚H4 420硬挂,个人感觉,EVO9450有果冻,DJI9450果冻几乎看不到。

纯属个人爱好性测试,不代表论坛和实际效果!

网友A:
让我先吧沙发坐了 ~~顶起来  测试的很详细  很有条例~~顶一个

网友:
测试好详细啊

网友B:
有比较就有鉴别,感谢测试

网友C:
从照片透光度看来,EVO的桨用料还是很足的,桨硬了,硬挂会出现果冻,建议楼主挂云台再看看。
PS:这个小机壳请PM地址 好喜欢 哈哈!

网友D:
震动可以接受,效率要是没提高。。。这就没多大意思了,只是算和DJI是有性价比,不能算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透光度看来,EVO的桨用料还是很足的,桨硬了,硬挂会出现果冻,建议楼主挂云台再看看。
PS:这个小机 ...

是的,从软硬程度来看,也可能是过硬出线的果冻。

挂云台不行,机臂太粗了,效率影响很大,挂上去试过,续航很差,换E305也不行,最后放弃了。就这样子玩玩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可以接受,效率要是没提高。。。这就没多大意思了,只是算和DJI是有性价比,不能算完美。

这个测试视频 飞了18分钟长镜头  还有16%的电 我觉得还成Evolution EVO 9450桨 续航及震动 测试  [BY老晋] 电池,飞控,电调,电机,dji 作者:dark1788 4071 只是那个塑金材料的桨卖光了 现在只有超硬尼龙的了,按照道理说 硬桨比软桨效率好一些   我等着买他们那个塑金的材质的那个9450了

http://www.tudou.com/v/7qvNx3vguC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v.swf

网友E:
老晋 你的这个充电器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晋 你的这个充电器好不好用

便宜,好用。充小电池不错,大电池时间稍长。

网友F:
我来顶老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先吧沙发坐了 ~~顶起来  测试的很详细  很有条例~~顶一个

多谢兄弟支持。

楼主:
一般般吧,后续还会来点带数据的测试哦。多谢兄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可以接受,效率要是没提高。。。这就没多大意思了,只是算和DJI是有性价比,不能算完美。

dji的25一对,EVO的49一对^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比较就有鉴别,感谢测试

多谢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顶老晋。。。。

网友G:
引用 楼主:
dji的25一对,EVO的49一对^_^

DJI 全塑料的29元一对  金属粉末冶金桨毂的79元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DJI 全塑料的29元一对  金属粉末冶金桨毂的79元一对
EVO 的 金属CNC桨毂的 45元一对 买四送一  等于36元 ...

麻烦朋友看清楚了,老晋用的DJI的原厂桨就是最便宜的,25一对,没钱也没兴趣买79一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