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新人问题急求指教

楼主(2015-08-26):
云台问题,云台的六个传感器方向分别指向对应哪里?有点找不到XYZ轴?还有航向一直转找不到平衡点是怎么回事?BGC的灯闪指什么情况?

楼主:
我现在正在调试云台,急用,求大神帮助!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这个应该可以帮到你http://www.goodluckbuy.com/upload/uploads/file/index.htm

网友:
传感器上面应该有一个空间坐标系,z轴对应的上

网友A:
做下传感器校准就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下传感器校准就不闪了

谢了,我试试

网友:
我的已坏多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