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炸鸡 求原因

楼主(2015-08-26):
之前飞过很稳 晚上无事就去飞了 插电 等待搜星 起飞 定高模式 刚刚一分多钟 毫无征兆从3米左右高处倒扣翻下 落地后电机没有听转 赶紧打到自稳上锁 日志已下载 不会上传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是搜完星了有星才飞?确定是订高不是订点?可能是订点,gps未完全定位,另外也可能是干扰论了,上传个附件试试?

网友:
没有日志,这真不好处理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请教日志怎么上传 好像文件格式不支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发到邮箱吧。

网友A:
或者发到QQ群,找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发到QQ群,找大神帮忙

邮箱多少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箱多少 谢谢

去qq群吧,我也不熟练

楼主:
]这是当时炸鸡视频 请分析炸鸡原因 谢谢

楼主:
飞机相机是硬挂 没云台 中间晃动是遥控修正不是干扰 刚开始飞稳定 最后下降快落时突然倒扣翻了 求原因

楼主:
有模友指点 定高降落也会这样翻 是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把文件压缩zip或者rar格式上传

网友:
一个电机停转了,先检查电机电调。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是因为电机安装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电机在空中冒烟了。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估计是电机电调香蕉头热缩管没包好 飞的过程中估计有两个碰到一起导致电机突然停转炸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