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烂的1680修复记

楼主(2015-08-26):
APM2.8 刷了3.3.0的固定翼固件。
高空掉下来日了地球。当场丢失gps,osd,损坏了摄像头,电池。
回来检查问题并联系了厂家,发现是2.8和3.3.0有兼容性问题,飞控空中down机了。。

捡回尸体是这样的

机头烂了,电机座及下面的泡沫掉了,机身中部裂开,垂尾变形撕裂,垂尾舵面撕裂,尾撑杆掉一个。

先把机身裂开的部分完全切割开

电装全拆除

泡开水

泡完开水的样子

尾巴已经直了

机头

所有裂开的地方切开

切开的地方用泡沫胶+牙签粘好

尾巴裂开的地方用502

恢复垂尾,用铰链

机头慢慢拼接起来

完工

拼接痕迹太丑了,自喷漆涂黑。

网友A:
泡开水起床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开水起床逻辑?

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B:
泡开水是不是就慢慢恢复了,能完全愈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开水是不是就慢慢恢复了,能完全愈合么~

不能,大的口子切开,泡沫胶+碳棒。
身为屌丝只能泡沫胶+牙签了。

网友C:
好NB  这样都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NB  这样都能修复

修复的不好。最后喷漆应该换个颜色就好了。

网友D:
这飞机空机多少钱?

网友:
炸的不轻呀,还好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空机多少钱?

易飞活动时候买的瑕疵机。好像150吧。
本来不打算修的,但是想想还是修起来了。

网友:
这机越炸越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没看明白。。

泡开水什么逻辑,能变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开水什么逻辑,能变回来?

貌似是让泡沫重新发泡,被压缩的部分再涨开。

网友:
修得好,功力不错。感谢提供经验。我也有套APM2.8,看来固件不乱升级为妙。

网友(2016-03-14):
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
不错修修不想补又可以飞了

网友(2017-03-28):
修复的可以  我的直接扔了,粘好了平衡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