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行中失控

楼主(2015-08-26):
今天的天气不错,带着新换的550碳纤架去试飞。拿了两块电池,刚开始定点模式正常(离我大概10多米,高度20米)。之后又试了下定高(50米)就在切返航时问题来了,离我反而越来越远了。我心想不对,马上打到自稳。结果它像疯了一样往前冲(此时并没有动俯仰摇杆)近接着我往回打摇杆,它不动了(离我有点远,看不清楚)俯仰摇杆一回中,它又往前猛冲。不过我还是在他耗完电之前,安全落地了。过程太快,怎么把它飞回来的都不记得了,紧张得我有点断片儿了  下地后就另换了一块电池,上电等了一支烟的功夫,自稳解锁平稳离地。高度两米,刚想给点油(忘了当时到底给没给),又是直直的往前猛冲同时也往上飞,回拉俯仰也没用。可就在这时,看到一棵树判断了一下大概高度油门一拉到底。安全迫降

有模友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到底是何解尼

补充:才想起一件事,最近发现飞控连接地面站后,四轴平放没动它,那条红色的姿态线会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慢慢往上或往下移动。我想这次失控应该和这个有关系,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飞机不听使唤,之前暴力乱飞过,切返航能回来,但是一到起飞点就又向远处飞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自稳关油门,50米高自由落体,至少把尸体捡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飞机不听使唤,之前暴力乱飞过,切返航能回来,但是一到起飞点就又向远处飞去,最后实在没 ...

呵呵~~咱俩差不多,反应慢点就费了。只是找不到原因也不好处理哇

网友:
在哪里买的飞控

网友B:
罗盘被干扰了 要么做屏蔽 要么GPS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被干扰了 要么做屏蔽 要么GPS架高

应该不会吧!地面站上罗盘数据就小数点后两位在动的时候。姿态线和地平线也是重合的

楼主:
刚找到当时的日志,也是第一次看这东西,正在研究。大神们帮瞅瞅呗!顺便帮分析下,在此先谢了

2015-08-26 09-31-41.zip

日志刚找到

楼主:
X宝,飞了很久了。一直正常,最近才犯病

网友C:
我是pixhack飞控,手动自稳都没事,定点就快速飞远,也是给炸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找到原因通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C:
你这日志怎么没有IM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pixhack飞控,手动自稳都没事,定点就快速飞远,也是给炸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找到原因通知 ...

同病相怜啊,不知道你的定点飞远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是定点时有点发飘,换了个M8的GPS就定着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日志怎么没有IMU啊

应该有吗?见笑了!第一次下日志,以前一直没什么问题,也就没好好研究。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吗?见笑了!第一次下日志,以前一直没什么问题,也就没好好研究。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也不懂,我的日志比你的数据多好多。我定点直接朝右前方飞走了,而且飞特别高特别快,都来不及反应就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地面站上罗盘数据就小数点后两位在动的时候。姿态线和地平线也是重合的

飞行数据 仪表盘那里 反装桨 给油 看机头动不动就知道是不是有干扰了

网友(点评):
反装桨?怎么个反装法呢?现在是连地面站时,刚开始姿态线正常(高度为0)过几分钟姿态线就跑到地平线以上或一下好多(高度显示9.几或-7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就没动过架子和遥控。就想看看数据是怎么变化的,可到现在也

网友(点评):
反装桨?怎么个反装法呢?现在是连地面站时,刚开始姿态线正常(高度为0)过几分钟姿态线就跑到地平线以上或一下好多(高度显示9.几或-7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就没动过架子和遥控。就想看看数据是怎么变化的,可到现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