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猪作业】骚黄gt250装机装机装机

楼主(2015-08-26):
首先感谢雷森送的可爱的小机架 废话不多说 开始正题
等了很久的GT250机架终于到喽 赶紧打开看看

一打开就是份说明书

大概瞅了几眼说明书 翻翻配件
全家福在这里
还有些铝柱和减震球
先假组一下看看大概其 一会儿开始装机

这个架子重量大概150g
1.5mm玻纤中心板 3mm玻纤机臂 强度还算可以 有点重了 期待碳纤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架子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没有毛边 加工精度也很好 孔位准确 组装过程没有什么麻烦 很顺利就完成了

网友(2015-11-28):
很黄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脂那玩意那样涂抹一点散热的含义都不存在吧....有啥意义

之所有cpu上要涂抹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这玩意会 ...

我觉得也是

楼主(2015-09-04):
引用 网友B:
等你炸了, 我来收二手   哈哈哈哈

這兩天忙活完了我就去炸炸試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給不給不給 頭一次裝機考慮了顏值的

等你炸了, 我来收二手   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感觉2204电机也不是很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后果很严重 做一下绝缘处理 本来想用704的 考虑到不好清理改线蛋疼 还是用热熔胶打上好了

pcb板上的焊 ...

LZ这样用导热硅脂 就不怕导热硅脂 导电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种质量越好的硅脂 其内部含有金属成分就越多 什么银粉啊什么的 有利于接触散热~~~~

网友(点评):
哈哈 這個沒關係啦 除了液金都可以看做絕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贴胶布~~?

我想也是那个原因  搞点800的砂纸 吧那个棱角打磨下很光滑的·~

网友(点评):
哈哈 下次裝機試試的 這次先這樣嘍

网友A:
硅脂那玩意那样涂抹一点散热的含义都不存在吧....有啥意义

之所有cpu上要涂抹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这玩意会散热..而是cpu和散热片两个没办法做到紧密贴合..所以才需要硅脂这样的流动性好并且导热的材料做中介来结合...

你这样涂上一坨并不会增加什么散热能力..

网友(点评):
主要就是導熱用的 把熱量導到外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多少钱?在哪买的?

這個是送測的啦 喜歡的話可以去淘寶上直接搜gt250機架 论坛里也有这个机架的团购的 108包邮 你可以去限时便宜特价区看看

网友:
前排围观,期待更新,祝爽飞!

楼主:
好蛋疼 ccd镜头座和机架预留的洞洞比起来转了九十度 这是要帮我治颈椎病吗
不过还好另外有个cmos可以正常装进去
机架最下层板子是带pcb的 可以直接把电调焊上 一头一尾还有两组焊盘 每组三个 其中两个和动力电是连着 还有一个是信号 应该是给摄像头和图传预备的 不过现在还没想好这个位置怎么布置 索性不用信号线了 打算直接引出两个jst头给设备供电
飓风2204+银燕BL12A动力 之前直接暴力焊在主电源线上 拆拆拆拆拆
这是被扒光的电调
话说扒光了以后里面好多土 还有小虫子在爬 2333333
可爱的飓风2204
原来电调和电机之前还有根延长线 现在统统扯掉
本来当时是把纤芯拧在一起再焊的 灰常灰常结实 现在把锡化了以后是好大劲才能扯开 锡呀什么的到处溅 好烫啊啊啊啊啊
好喽 重新连上了线 反正bl电调能改正反装 直接焊上就是喽
这电调经常烫烫的 来给降降温 九个多大洋买的一大管硅脂 买别的东西时随手买了管最贵的 反正不是cpu 不用讲究什么mx4 icd7的
不得不吐槽一下 这个电调线全都是从中间出来的 从mos管上面过去 改进散热真的好难 散热片都不好贴
套个热缩管 看起来接触得还可以
四个都搞定
pcb板子上先上足锡 准备开焊

每个焊点放块松香 日本锡伺候 烙铁打到400°档 暴力焊 远离虚焊妥妥的
主电线也搞定
量一下各个焊点通不通有木有短路 远离通电秒炸

楼主:
短路后果很严重 做一下绝缘处理 本来想用704的 考虑到不好清理改线蛋疼 还是用热熔胶打上好了
pcb板上的焊点和电调热缩管两端都进行了绝缘处理
考虑到以后用的时候线要从中层板子的空隙里穿过 为了防止线被锋利的板子磨坏 专门加强一下线 电工胶带+热缩管搞定
板子边缘也用电工胶带处理了一下
然后就是摄像头了先在背面加了一层绝缘的导热胶带 边上和正面用电工胶带封了一下边
然后加了一层导电胶带进行一定的屏蔽 降低摄像头和其他设备之间的影响 土豪金配色哦 哈哈哈
上下加了两坨704 上面的那坨大一些 等它干等得好无聊
终于干了 用扎带固定到摄像头板子上去
704胶已经基本干了 摸着挺硬的 但还是有一定的弹性 可以隔离一点点震动

网友:
好好的机架让你搞的这难看

网友(点评):
木事 介都不是事儿 哪里不好看 指出来 丙烯伺候~\(≧▽≦)/~

网友:
猪哥,打算做好了送我吗?

网友B:
昨晚之后  寄给我吧  我会好好待他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为什么要贴胶布~~?

网友(点评):
免得絕緣皮被板子割破嘍 雖然不是碳板不過還是習慣性貼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之后  寄给我吧  我会好好待他的

不給不給不給 頭一次裝機考慮了顏值的

楼主:
装上中层的板子把线扯出来

图传装的是跟着论坛里上次团的欧姆威600mw 还有个IRC的600有点长不如这个好装 图传上加了两片散热片 用3m导热胶粘在图传正面 用双面胶把散热片侧面粘在上板上
这样子有个好处是炸鸡时双面胶固定的地方可以被扯掉分担一些冲击 降低天线焊盘被扯掉之类蛋疼事情发生的概率
图传本来配的线很长的 一开始打算剪短些 后来想布局可能还要变 先这样用着吧 多余的线都先盘上的

naze32是直针的 塞不进去 先用cc3d了
底下来六层泡沫双面胶
飞控贴上去
盖好上盖 接收机放边上
接收机天线借鉴了一些直机的安装方法 用泡沫胶贴在上层板上 天线和板子之间一层泡沫胶 上面再盖一层泡沫胶
起落架的话 没有用原装的 自己给绑了四节脚架的减震海绵上去 看着不那么干净利索 不过好用才是硬道理嘛
行了 大概的成品就是这样了 还有一罐骚黄色的丙烯 看看哪不骚涂哪的
装机暂时告一段落喽 很多线都是暂时的 以后飞过改一改布局再剪线的~
身在天津 这几天不敢太嚣张 过过再试飞的
我喜欢简单粗暴 很多地方处理都是以实用为主 反正飞得爽才是硬道理 再漂亮的机机也只是摆拍是漂亮嘛
有什么建议或者哪里不爽 欢迎大家指点  (不造為啥給發到另外一個帖子去了 今天才發現 哈哈哈哈)

网友D:
机架多少钱?在哪买的?

网友:
顶了  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嗨 玩着飞 也不去想那么多了 2204倒时上4s动力够玩了 暴力一时爽 爽过以后也觉得没啥玩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