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5-08-26):
这是魔友飞得,起飞在二楼'所以高度变化比较……
高度比较平缓的应该是定高'但是电压还是会一高一低,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高度他怎么认为的,起飞那么高,后来低于起飞高度

网友:
红线高度曲线,绿线电压,高度快速上升要大油门输出大功率电池电压降低,高度往下降减低油门降低功率输出,电压回升一些

网友:
电压不止取决于高度,同样运动方向改变也需要电机做功,同样在降低高度的最后阶段,因为要抵抗重力加速度,同样会瞬时间做功。再就是风也是重要的因素。至于高度不一样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气压传感器没做好保护 容易受到螺旋桨气流和阳光照射的影响,再就是如果天气不好大气压明显变化也会影响高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