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自检问题

楼主(2015-08-26):
本人手上2个px4,都朋友的,人家不爱折腾,于是到我手上。有apm2.8基础,所以校准之类的问题都忽略现在的问题是两个飞控居然都自检不过
一直认为是罗盘校准不对,于是忽略罗盘自检,居然还是无法自检通过
最后无奈忽略气压计自检居然过了,是否可以断定是气压计问题?奇怪的是,两个飞控都没炸过,同时气压计挂掉的几率应该很低吧
不知道是否我忽略了哪,请大神提点

网友A:
清空刷固件试试不行打开外壳看看主板上气压计附近有没有元件脱落或者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刷固件试试不行打开外壳看看主板上气压计附近有没有元件脱落或者虚焊

清空固件就是重置吗?
气压计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刷固件试试不行打开外壳看看主板上气压计附近有没有元件脱落或者虚焊

固件重刷了,看版本时全是乱码
之后又查了下,除了罗盘是正常的,其他全不正常
两块都一样
应该不是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