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中文使用说明

楼主(2015-08-26):
B6充电器中文使用说明
一.充电器参数:电压值:DC11.0-18.0V 选配AC100-240, -50/60HZ 12V DC 5A 适配器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0.1-1.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PB电池电压:2-20V
二.按键功能Batt. Type / Stop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Dec. / Inc.< Status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Start / Enter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三.操作说明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此时可以按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1)Program Select  LiPo BATT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2)Program Select  MiMH BATT对镍氢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3)Program Select  NiCd BATT对镍镉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4)Program Select  Pb BATT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5)Program Select  Save Data保存设定数据菜单。6)Program Select  Load Data加载数据菜单。7)User Set  Program->使用者设定菜单
1、锂电池充放电1.) 充电开机后显示主菜单:Program Select  LiPo BATTStart / Enter按钮确定 屏幕显示LiPo CHARGE  *.*A  *.*V(*S)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电池),不推荐所以要继续.Inc. > ,屏幕显示: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模型基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按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车用电池一般为7.4v,即2S(每3.7v=1S。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Battery Check Wait…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CONNECTION BREAK,并发出嘟嘟、、嘟嘟、、、声音警告。如连接正确,则显示: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下行:CANCEL(STOP)CONFIRM(ENTER)来回切换,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按Satt. Type / Stop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
          Li*S         *.*A         *.**V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CHG      ***:**      *****
第二行:充电指示,  充电耗时, 充进的电量
充电指示:充电时显示CHG , 充满之后显示:FULL;***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放电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LiPo DISCHARGE  *.*A  *.*V(*S)。按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6.0V(2S)。注意: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
补充: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具体作用,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聚合物快速充电,对于有平衡端的电池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b
⑵镍氢电池充放电1.) 充电:主菜单时按Batt. Type / Stop选择到:PROGRAM SELECT  NiMH BATT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Start / Enter,显示: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一般认为1C1.5C的电流进行充电对电池会比较好.。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在这个开始前的充电电流选择界面,B6默认是手动充电电流即后面是 Man字样,在该种充电方式下,充电器会按照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即强制使用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这样并非好事,因此B6亦可以改变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改变方法:在选择充电电流界面: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按Start / Enter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Dec.<Inc.>两个按钮0.5秒,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NiMH CHARGE Aut  CUR LIMIT *.*A ,*.*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Start / Enter,显示:Battery Check  Wait…  如电池和连接正常则显示:NiMH *.*A *.*V  CHG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FULL字眼即为充满。***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2.) 放电选择NiMH DISCHARGE功能,界面:NiMH DISCHARGE ,*.*A  *.*V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0.9v/节,也就是7.2v电池请设置为5.4v
⑶镍镉电池充放电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⑷蓄电池充放电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⑸ 充电器设置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建议不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D.PeakWaste Time等,让它是默认即可在: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LiPo V.Type  *.*V,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80C过热保护或者使用USB线进行检测,此选项为后期升级功能,暂不配温度探测器,不配USB线以及光盘;Safety Timer  ON 120min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120分钟即切断,建议设为关,或者根据充电时间改变数值大小;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可以防止过充,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
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了
⑹保存数据/加载数据1.) 保存数据,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设置多组常用数据,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在保存数据界面:PROGRAM SELECT  SAVE DATA,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SAVE [01]  ****  *.*V   ****mAh,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SAVE…然后退出到主界面,***其中NiMh / NiCd模式里面有个:NiMH CYCLE  DCHG>CHG  1,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NiMH CYCLE  DCHG>CHG  3,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2.) 加载数据,在加载数据界面:PROGRAM SELECT  LOAD DATA,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LOAD[01] ****   *.*V  ****mAh,其中01数字闪烁,按Dec. <或者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出现界面:Load... 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PROGRAM SELECT  Li** BATT

网友(2015-10-21):
要是能直接发原文PDF或者word就更好了

网友:
4S 14.8V 5200mAH 20C的锂电组,长期保存的话应该放到多少电压保存?

我用的是mini B6充电器,充满的话截止电压应该为多少?

菜鸟一枚,谢谢大侠们解惑!

网友:
有没有接线的说明?放电说明?

网友:
谁知道B6充电器那个DC输入端可否用汽车电瓶给充电器供电?这样的话外出给电池充电就方便了

网友:
谁知道B6充电器那个DC输入端可否用汽车点烟孔给充B6供电?最大能用多大的电流?(我的车电瓶12V的75A,点烟器保险丝貌似15A)

网友(2016-08-18):
怎样用这个放电呢?请问高人

网友:
上午用这个适配器5A充,3秒就报警了,就是第一个图的那个报警!下午下班之后充设置好之后长安开始,就报警

网友:
楼主帮我看看,我这什么问题,第一个好像是说输入电压故障,卖家说用3A充试试,下班回来接上直接就图二报警,连接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2016-11-25):
B6充电器中文使用说明 ,非常实用,顶

网友:
如果配几张图更直观点

网友(2017-01-10):
B6充电器中文使用说明非常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