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 主 无 刷 油 门 行 程 设 置 方 法

楼主(2015-08-26):
  F45 主 无 刷 油 门 行 程 设 置 方 法             鹰眼航模提供学习,如有侵权我将删除

   首先将遥控器油门(THRO)调成最大油门值100%

   将电调低压保护阀值设置为:中,启动模式设置为:普通, 进角设置为:低。

1. 断开主电机的电调信号控制线,拔掉尾电机插头。

2. 给F45机子与遥控器对频。

3. 对频成功后 ,将油门遥杆推到最上面(最大油门)。

4. 将电调信号控制线插在主板上的THRO插座上(注意方向),电机会滴滴响两声(这是好盈电调的设
   置方法,电调生成厂家不同声音也不同,参照电调说明书设置)。滴滴两声过后2秒将油门遥杆拉
   到最低(最小油门),这时会发出滴滴 滴~(两短一长确认音),到此油门行程设置完成。

5. 拔掉电源。

6. 插上主电机电调信号控制线,插上尾电机插头,开控对频,就可以正常爽飞了。

               注意:改无刷后第一次接电源必须先设置油门行程(电调说明书里有说明),更换

   接收板 遥控器 转换器 无刷电机等电子设备时都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不然插电后有时候桨叶就

   会自转,很危险很危险。

                                   切记!切记!切记!

        美嘉欣F45新版(陀螺仪平放着)主电机改无刷对频时,主风叶自转3秒的解决方法

  方法一

1.必须先设置好油门行程。(设置方法参见电调说明书)

2.先给机子接电。

3.开控,油门控制杆拉下来后马上来回扳动几次前进后退控制杆或侧飞控制杆,直到舵机能动作了就

  对频成功了。

  到此就可以爽飞了。

  方法二

开控,把油门控制杆拉下来6秒钟后(切记!是6秒钟后)给机子接电,对频成功即可爽飞了。

  停飞后先拔掉机子上的电源,后关闭遥控器,可防止关闭遥控器主风叶自转的情况。

                              祝模友们爽飞,玩的开心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