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维修。

楼主(2015-08-27):
小康最近收到北京本地一个模友的ts832 600mw  图传发射。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是不出图像。

通电以后的确是没有图像,但是数码管显示。按照这样推断应该是发射模块出了问题。
找到这个模块的原理图,然后各种飞线。
貌似还是不太理想不出信号,不过幸运的是,我发现天线功放发热厉害。
把功放拆下,在模块天线发射端焊了一根电线。

图像出来了,好吧功放烧了。这样的话就拆了功放好了。
好吧600wm变成20wm了。哈哈哈玩无线门禁好了

网友:
换个功放呗

网友A:
版主能修肥鲨的图传不??接反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修肥鲨的图传不??接反线烧了:(

可以帮你维修。如果是模块烧了就没有办法了,你可以先寄过来我看看,尽量帮你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修肥鲨的图传不??接反线烧了:(

最简单的维修方法,吧烧掉的元器件取掉,烧毁的元件是电容,在本电路起到滤波作用,现在电容击穿了即电容短路。所以接电以后会发热。用烙铁取下该元器件即可。

网友B:
给一下背面 详细的大图 或者几个芯片的型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维修方法,吧烧掉的元器件取掉,烧毁的元件是电容,在本电路起到滤波作用,现在电容击穿了即电容 ...

恩谢谢,我先问问这个烧坏图传的家伙怎么处置这个图传了再说,有需要我再联系你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我先问问这个烧坏图传的家伙怎么处置这个图传了再说,有需要我再联系你版主。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一下背面 详细的大图 或者几个芯片的型号可以吗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B:
能说一下型号吗?  还是说丝印已经被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型号吗?  还是说丝印已经被抹掉了?

具体型号我这边沒有放大镜看不清楚,另外你看见的所有元器件都可以換,其实图传发射机和接受机,最重要的是模块,其它都是辅助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我这边沒有放大镜看不清楚,另外你看见的所有元器件都可以換,其实图传发射机和接受机,最重要的 ...

我这边准备把拨码调频改成按键  设计是用STC11F05E做主控直驱单位数码管,用CD4066来控制8个频道切换
想看一下商品的是什么方案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准备把拨码调频改成按键  设计是用STC11F05E做主控直驱单位数码管,用CD4066来控制8个频道切换
想 ...

硬件都一樣,就看单片机你怎么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都一樣,就看单片机你怎么编程

单片机我都搞定了  我主要是想知道他们频道选择怎么用一个8脚芯片控制32频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我都搞定了  我主要是想知道他们频道选择怎么用一个8脚芯片控制32频道的

有6個管脚是控制编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我都搞定了  我主要是想知道他们频道选择怎么用一个8脚芯片控制32频道的

或者你用個串行转并行锁存器

网友B:
74LS373??
还是麻烦你看看什么时候方便的话 给标一下芯片的丝印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LS373??
还是麻烦你看看什么时候方便的话 给标一下芯片的丝印  十分感谢

不是不给你是我看不清楚,另外东西已经給别人还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给你是我看不清楚,另外东西已经給别人还回去了

没事,我主要也是手头没有,要不就拆个看看了

网友C:
我的云台板子被刷新固件,锁死了,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云台板子被刷新固件,锁死了,能修吗

可以

网友:
狼哥,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是835的600MW的,去年有一次忘记装天线 结果功放坏了 发射只有不到50MA电流
后来寄回厂家 换了个全新的,发射电流300多MA用着还不错~
可是今天不知不觉再一次损坏,同样发射电流只有40多MA 这显然是高频功放又坏了~~~~
这次打算自己修了~~
芯片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我都搞定了  我主要是想知道他们频道选择怎么用一个8脚芯片控制32频道的

8脚IC是24CXX的是IIC存储器 用来存储32频道的信息(步进频率)
单片机用来控制调用IIC存储器的对应频道的地址 就可以实现按键频道切换了~~

网友:
图传功放芯片型号HMC406MS8G
楼主可以买来换上试试......

网友(2016-03-26):
TS832功放型号HMC406MS8G

网友(2016-05-22):
楼主可以帮我修下吗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有个柏通的发射风扇转,码显示就是没图像

网友D(2016-08-03):
楼主,我的ts832s 左下角烧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ts832s 左下角烧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修一下,

应该是二极管坏了,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二极管坏了,我可以帮你看看

谢谢大哥了 卖家说直接把那短接就行 我自己弄好了。但是山狗坏了能修吗,手太笨弄啥啥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哥了 卖家说直接把那短接就行 我自己弄好了。但是山狗坏了能修吗,手太笨弄啥啥坏。 ...

不好说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