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要经过哪些调试基本调试才能安全上天呢?

楼主(2015-08-27):
    新手请教,多轴需要经过哪些基本调试才能上天呢?求老鸟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 ...

电机的动平衡是出厂做好了的,如果没有摔或撞击过,动平衡就不会破坏,调参显示单个电机震动大就要考虑你的桨是否有问题,多轴对桨的动平衡要求很高,越好的桨平衡性越好,可以用桨平衡器校准下,一般是将轻的一头贴胶带,练习机用的便宜塑料桨,我是贴的铝箔,看图,每片桨上都贴了一片,铝箔大小是由平衡偏差决定的,另一架用刚买的碳桨也出现了顺转电机震动,经过做好平衡后就没多少震动了,而现在用的木桨比碳桨更好,不用做平衡都没震动,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A:
1.地面确认电机正反转是不是正确,螺丝是不是都已经紧固,飞控等等的部件是否都安装到位。

2.地面确认遥控器的各个通道是否正确,对应的飞行模式是不是正确,不同的遥控器,通道的正反都不一样。

3.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飞控,一般来说,默认参数都是450轴距的。不挂载设备,基本不用调试就可以试飞。

4.上浆,确认桨夹已经锁牢固了。

5.上电池,试飞。

6.如果起飞后小幅度前后左右上下拉拉,感觉有抖动就落地,然后减小参数,晃动就加大参数。

7.再试飞,再确认参数是否合适。

8.有挂载或者换重量差别比较大的电池,最好再调整参数。

网友B:
电子设备装好以后,确认电调油门行程已校准,遥控器接收已对頻,先不要装桨,飞控连电脑,打,开调参软件,确认各通道控制方向正确并有效,带有返航功能的要设置好失控保护,设置机型,默认感度,水平校准(有的飞控需要连电脑设置),试飞准备:桨先不要装,解锁飞控,推油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转向不对断电后调换电机三根线的任意两根,直到电机转向都正确,装桨,正式试飞应在室外空旷地,仔心检查,搜星是否正常,准确无误就可以飞试飞了,一般前几次要记录飞机有哪此问题,再调试再试飞,多次调试才能达到最佳状态,希望对你有用早日爽飞

网友C:
遥控器设置 电调设置 电机转向调整 飞控设置    你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D:
自动调参 以后你就起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设置 电调设置 电机转向调整 飞控设置    你就可以上天了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动平衡,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调参 以后你就起飞吧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动平衡,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装好以后,确认电调油门行程已校准,遥控器接收已对頻,先不要装桨,飞控连电脑,打,开调参软件, ...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动平衡,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地面确认电机正反转是不是正确,螺丝是不是都已经紧固,飞控等等的部件是否都安装到位。

2.地面确认遥控 ...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动平衡,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 ...

普通玩玩,没必要在意平衡,飞控加减震垫就可以了。

玩航拍,建议上好一点的品牌电机和桨,出厂前都做过基本的平衡,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电调校准完了之后,如果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怎么处理,我是八轴。另外我看见有的模友调节 ...

肯定有影响 而且影响不小

网友(2016-04-13):
不错,'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