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之吧】感谢汉邦科技免费赠送PMW转PPM模块10个

楼主(2015-08-27):
【模友之吧】感谢汉邦科技免费赠送PMW转PPM模块10个,每个价值40元。
淘宝地址:https://xled.taobao.com/?qq-pf-to=pcqq.temporaryc2c

-------------------------------
侠侣】 2015/8/27 9:17:49
PMW转PPM模块。主要用于多通道PMW信号转成单通道的PPM信号。
没啥使用说明
很简单的东西
上次我发有示意图给你

网友A:
这个东西有啥用 遥控器难道不能设置?

网友:
这东西,是用来玩模拟器的。,接上接 收机,就可以不用线了,

不过还是有点麻烦,需要一个音频的USB模拟器。。

某宝上,现在有一体的,直接和USB模拟器整合在一起的,直接连上接 收机就可以无线玩模拟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
一般遥控不是都带ppm了吗?

网友:
有的飞控是支持ppm信号输入的,有这个转换后连飞控只用3根线就行了,当然也可以当无线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啥用 遥控器难道不能设置?

比如说minix的飞控,但是你又是天地飞的遥控,天地飞的遥控接收机不支持ppm信号,所以就需要这么一个转换器

网友:
申请一个,用于D|0和Lite不知道行不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天地飞的能用吗?整个无线模拟器用用。。,买一个,PM连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能用吗?整个无线模拟器用用。。,买一个,PM连接一下。

天地飞可以用

网友(2015-11-10):
天地飞可以直接插,所以支持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还有吗?申请一个,可以无线玩模拟器!我的线差点被我家宝宝拉断!

网友(2016-01-06):
模块不错,确实很有用 支持

网友:
这怎么测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