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版轻量化两轴云台改下压式教程

楼主(2015-08-27):
淘宝上的廉价版轻量化云台架子的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对于想自己动手DIY云台的兄弟来说,真的是好消息。

只是由于其成本的关系,减震效果可能差强人意。如果改成下压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效果,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把它改成下压式的方法。

1. 首先要有这样一套廉价云台架子,好像价格已经降到70包邮了。。。

2. 其次要DIY这样一块挂板。一号孔的作用是roll电机的机臂从这里穿下来,2号四个孔位是用来将整个云台固定到机身上的铝柱孔位,3号就是减震球挂孔。
3. 有了这个还不能直接安装,因为原来的roll机臂不够长,下压式安装会吃掉一部分机臂的空间,会导致相机空间不足,如下图:
4. 因此需要将roll机臂延长,需要两个铝柱和加长螺丝。铝柱长度12-15mm都可以,因为缺长螺丝,暂用10mm铝柱替代,基本也够用了。
5. 这样安装之后是这样的效果。
6. 把整个云台(用第二步提到的铝柱孔位,同时机身上开好对应的孔位固定好铝柱),挂到机身上是这样的效果。

DIY那块挂板的CAD文件已经上传。点这里

网友A:
赶紧 切点你那个云台板子给大家 我们都改成下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 切点你那个云台板子给大家 我们都改成下压式

别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等下发一个改三轴的

网友:
那个挂板没切割机怎么做啊 感觉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等下发一个改三轴的

赶紧赶紧 我要看三轴教程

网友B:
妙归兄弟,你这个思路够妙^_^

老晋慢点也试试看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妙归兄弟,你这个思路够妙^_^

老晋慢点也试试看改一下。

多谢捧场

网友:
有没有考虑把控制板向下,看起来舒服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影响狗的动作。

网友:
有测试对比视频就更直观了

网友:
这样的教程才是真正配套,付了CAD文件对于我们伸手党来说太方便了

网友:
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块板来做

网友:
改了下压式减震效果有没有改善?

网友:
谁帮我扫下盲,根本搞不清楚下拉式和普通云台的区别,不都是通过减震球减震的么?

网友:
一个是拉一个是压,原装的那个,我用一块较硬的海绵用魔术带直接捆到机架上,也相当的稳。而且拆卸方便

网友:
下压式效果怎么样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图纸,我的加工出来和你这个不一样啊,图纸不一样。下面的长方形框没有啊。

网友(2015-12-12):
妙归大哥下压的好不

网友:
这设计还可以改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将roll机臂延长,相关参数是否要调整呢?还有,我在没有改的任何参数的情况下(买的时候是免调试,有电机的),只是把将roll机臂延长,但是俯仰转动一点,就有很大的震动,嗡嗡响,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8-04-14):
点了一下没下载到就扣了10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