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版轻量云台改三轴教程

楼主(2015-08-27):
前面帖子分享了改下压式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7161&extra=page%3D1,再来一记改三轴的!

基本配置和前帖一样,还是一套廉价的轻量化云台架子。

1. 因为是三轴,需要一个Yaw轴马达,比较实惠的选择有2804空心马达,大概70左右。
2. 需要DIY以下零件,用来替代原来固定云台控制板的挂板,固定Yaw马达,以及作为Yaw机臂和roll马达相连。
3. 简单组装好下半截。
4. 把Yaw机臂和yaw电机相连。
5. Yaw电机和挂载板相连。
6. Yaw机臂和roll机臂相连。
7. Roll和Pitch 线穿过Yaw马达的中心孔,由于插头比较大,需要把端子拆出来穿过去再装上。注意装的时候的线序别搞错,不放心可以先拍照再穿。然后把马达插头查到云台控制板的对应接口,注意次序别搞错,如果是Storm32的板子,motor0是pitch,motor1是roll,motor2是Yaw。
8. 装上固定铝柱,完工。
9. 三轴云台对于重心的要求很高,否则容易抽风。在yaw机臂上留有重心调整孔位,如下所示。再装好相机后需要仔细调整重心位置。

稍候上传DIY挂载板的CAD图纸。

网友:
大哥的二连发果真精妙 ! 哈哈  我二轴改三轴的任务交给你了 !

网友A:
没用过三轴,请问我的像机的av线怎么解决,第三转转动时av线不就打结了了吗,中间有滑环吗

网友:
实用技术帖一定要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三轴,请问我的像机的av线怎么解决,第三转转动时av线不就打结了了吗,中间有滑环吗

不是360度循环的!

网友:
实用技术,需要有动手能力的!

网友:
高手,问下能不能帮我做一套?
开个宝连接,应该很有市场的!
我定一套先!

网友:
高手啊,两周云台,某宝上好像又买三轴扩展的套件

网友:
妙归大哥我来给你顶

网友:
能不能diy三轴云台,设计一个那绝对牛

网友:
这个可以精华了吧?

网友(2015-11-15):
牛人啊,二轴改三轴

网友(2016-04-01):
为什么没有图纸啊,拜求,谢谢

网友:
那电路板怎么弄  我二轴云台只可以接2个电机的没有三轴的电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