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最老款A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27):
请问大家黄色区域的数字(1~6)代表什么  红色区域的图标又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黄色区域 工作模式 分为:1手动,2自动,3放电,4级联,5并充。红区是充电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区域 工作模式 分为:1手动,2自动,3放电,4级联,5并充。红区是充电符号

充电符号是什么意思 这个可以改动 的

网友:
找下说明书看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