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15-08-28):
载机:小胖子
5200ham的4S TCB电池
电机:4006 ,kv680配1155的桨
图传:CT210 2.4G
飞控:非凡F2 配 非凡433
全重为1.6kg
电池只能飞半小时左右,巡航飞行平均电流在4~5A,图传没有单独供电的,,有一次飞到40分钟,航程27km,但是下来有一片电池过放了到了3.5V,别的3片都在3.7多一点点
用B6充电器充满电在16.6V,每片4.19V,是不是电池容量不到还是我配置不够合理,看电流计已经放出2300多ham的电量,虽然不怎么准,真想不通论坛上的那些5000ham的飞一个小时是怎么飞出来的,还有,5000ham的电量是怎么算的,从4.2V放到3.7V为止放出的电量还是放到2.5V ?
还有,我同样用这个电池2块并联10400ham,2820KV1100配1155的桨飞大胖子只能飞20多分钟,平均巡航电流在8~9A,更短,真是搞不明白了
望各位大神解释

网友A:
1.放电的最低电压,每个厂家生产的电池,最低放电电压略有不同,建议不要低于3.6V,落地后电芯电压差异大,那是电芯的个体差异大的原因。

2.飞行时间,看当时的天气,风速等等。以及飞行的控制,如果是加油门--滑翔--加油门--滑翔......这样子时间会比较长。

3.小胖子本来就不重,你多加一块电池做并联,机器本身的重量也上去了,电池动力和油动不一样,重量始终一致,不是油动的越飞越轻,加上电机和桨的效率问题(朋友可以看看力效表,输出上去没多少,电流要上去很多),续航不会有翻倍提升的效果。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用一块3s1500的电池单独供电,不共用会飞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放电的最低电压,每个厂家生产的电池,最低放电电压略有不同,建议不要低于3.6V,落地后电芯电压差异大,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用一块3s1500的电池单独供电,不共用会飞久一点

我试试

网友:
3.5也叫过放啊

网友:
我的还没装好'我用的2217 电机'不知道动力怎么样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21-10-18):
就是了,只是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