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飞控刷固定翼固件'出现故障

楼主(2015-08-28):
如图'还有gps故障'什么原因呀'重新刷了固件
飞行模式也没法调,加速度,遥控器,罗盘都校准了

网友A:
哈哈哈  刷车 再刷回3.1.5试试吧   这是一个什么卡尔曼滤波错误  我对这个了解不是很深  但是重新刷固件 就解决了 哈

网友B:
找到相应的车固件刷机清楚数据,然后在刷多轴最新固件并显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刷车 再刷回3.1.5试试吧   这是一个什么卡尔曼滤波错误  我对这个了解不是很深  但是重新刷固件 就 ...

刷车的固件,再刷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相应的车固件刷机清楚数据,然后在刷多轴最新固件并显示成功。

刷车的固件'再刷固定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车的固件,再刷固定翼?

也可以 就是清空一下 有这个报错不能飞   会死很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车的固件'再刷固定翼??

刷完车,玩什么就刷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 就是清空一下 有这个报错不能飞   会死很惨的

我刷过车了'正在刷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车,玩什么就刷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过车了'正在刷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弄不明白了加我q  463089576  虽然我没用apm飞过固定翼

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车,玩什么就刷什么。

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行

都刷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刷成功了吗?

ok了。弄好了'不装固定翼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了。弄好了'不装固定翼上了

嗯 好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好了就行

我的osd,怎么不能叠加山狗视频呢。需要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