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电池用B6充电

楼主(2015-08-29):
我的格式25c-3s-2200用B6充电,充了一块用的2a的电流充。充了许久,结果充到12.2v用BB响测了一下居然12v!!!!!我没招了,求大神!求大神帮我啊!!!!  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量下三片电芯分别多少v,是不是电芯不平衡了,b6是3s中有一片到达4.2就停止充电了,可能另外两片电压低

网友B:
B6并非平衡充电器,A6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我入模也是买的B6,没用1个月就换了。所以个人认为,为了电池寿命还是换台稍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一直b6还好啊

网友C:
同款充电器,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b6充电器冲满报警,结果用bb响一测单片电压相差0.2,有一块直接低电压报警,吓得我赶紧上b6再充,平衡之后又拿bb响,结果一样,断定是bb响的问题,建议楼主换个bb响,有条件直接换A6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充电器,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b6充电器冲满报警,结果用bb响一测单片电压相差0.2,有一块直接低电压报 ...

嗯嗯,谢谢大哥了

网友:
电芯电压误差不大没什么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三片电芯分别多少v,是不是电芯不平衡了,b6是3s中有一片到达4.2就停止充电了,可能另外两片电压低

恩恩,是啊。一个4.2V。一个3.7。一个3.8。那应该怎么解决呢?用A6能充回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并非平衡充电器,A6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我入模也是买的B6,没用1个月就换了。所以个人认为,为了电 ...

恩恩。晓得了。谢谢了

网友:
是的,a6能充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啊。一个4.2V。一个3.7。一个3.8。那应该怎么解决呢?用A6能充回来么???

还一种可能是电信内阻有问题了,不然不会相差这么大,以前我用B6的时候,这种现象一个原因是电芯的内阻不同充放电速度不同导致,还一个问题就是楼上模友说的,B6并非是单片平衡充充电导致的,举例说明我一块3s电池某一片4.2,其它有两片才4.15,这样就会导致我在飞的时候,这两片到了报警电压3.7,另一片还在3.8,一般每隔时间我会人为平衡一次,你这个格式也可以试试这个办法:用万用表测量记录三片电芯,比如你的4.2  3.8  3.7,用一个小的放电设备,可以是个灯泡,可以是个小风扇,或者小的电机,插到4.2这片电芯的正负极上,给这片电芯放电到3.7,用同样的办法把三片都放到同样的电压,再用B6充满试试,如果电池正常的话,冲完就和以前一样了,人如果用完一个循环又出现以上问题,那就说明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一种可能是电信内阻有问题了,不然不会相差这么大,以前我用B6的时候,这种现象一个原因是电芯的内阻不 ...

恩恩。我试了下,现在报警的时候每片都是4.2V。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