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pix用遥控掉高。

楼主(2015-08-29):
450机架,郎宇2212乐天20a电调总重1.35kg用数传航点飞行速度每秒8m都不掉。用定点模式向前向左飞掉高严重,向后向右差些,飞的速度也就每秒1m甚至不到。定高模式与定点模式油门百分之50不掉高。

网友A:
一个是你看看飞机的重心对不对 是不是在中间 另外重新校准下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还不行的话 你把油门加速度的p加一些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你看看飞机的重心对不对 是不是在中间 另外重新校准下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还不行的话 你把油门加速度 ...

谢谢大神,我试试看

网友:
另外飞机的倾角在mp里面也是可以调的 飞得慢可以调调那个试试